无塔上水的问题

楼主(2008-04-29):
谁用的无塔上水啊,都用什么控制系统,用什么元件啊?

网友A:
楼主需要吗,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B:
恒压供水,很简单的

网友C:
买个变频加个压力表就可以了,现在有好多专门的恒压供水变频器的,还要简单

网友D:
一台变频器一个水压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E:
一台变频器一个压力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变频恒压供水

网友G:
变频恒压供水,或气压罐供水.

楼主:
什么型号的变频啊?还有什么型号的压力表?谢谢.水泵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H:
压力水罐、变频器、压力表+压力传感器

压力表的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

网友D(2008-12-27):
电源+变频器+压力传感表+水泵+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变频恒压供水,或气压罐供水.

现在变频器恒压供水用的比较多。

网友J:
你买变频器

他们就可以给你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