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的咨询

楼主(2008-04-29):
有人说松下的A4的伺服在没有电的时候还能够有较大的保持力,各位谁使用过的帮帮忙回答一下吧。

楼主:
有人说松下的A4的伺服在没有电的时候还能够有较大的保持力,是这样吗?为什么?各位谁使用过的帮帮忙回答一下吧。

网友A:
准确的说,在没有上电前是没有多少保持力的。伺服毕竟不同于步进电机,步进确实具有保持力。

对于这块,在你设备有要求么?是垂直轴使用,还是其他?

网友B:
"有人说松下的A4的伺服在没有电的时候还能够有较大的保持力"

不太理解

网友C:
楼主说的是不是断电制动?在断电的时候,在一定外力的情况下电机轴能保持不动?

网友D:
有人说松下的A4的伺服在没有电的时候还能够有较大的保持力

选用了带抱闸的伺服型号。

网友E: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动力电缆连接后,在驱动器掉电的情况下,用手拧动电机轴比动力电缆没有连接时确实要费力一点。

但这是因为这种状态下,伺服电机相当于发电机的工作模式,所产生的磁场力所致。但靠这个力去实现垂直轴的掉电安全保护显然是不可靠的。建议选用带刹车的电机,以确保安全.

网友F:
松下的伺服确实在没电的时候有一定的保持力,这是因为在停电的时候伺服驱动器的内部把所有的下管全部短接到一起的原因。

楼主:
电机是没有电磁抱刹的,而且我也试过其他品牌的sv,例如三菱的,我把电机的u v w三相短接在一起,用手转动,虽然有点阻力,但还不至于那么大。

网友G(2009-06-09):
请问,A4在低速运行时,电机有响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请问,A4在低速运行时,电机有响声是怎么回事

空载么?多低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