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29):
    我现在有5 个FX2N的CPU我要用一个做主站,4个做从站,其中主站要和触摸屏和上位通讯,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和触摸屏通信用编程口,其它PLC连接用扩展通信口,RS485或RS232

网友B:
485的比较好吧

网友C:
再扩展一个通讯口吧!

网友D:
应该还是扩展一个通信口为好!!这样在编程和调式的时候可以不用来回拔通信线。还是有很多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