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伦茨8222-E求助

楼主(2008-04-29):
大家好,我有一台伦茨8222-E的变频器,输出不平衡,现在想测出他的波形,但是每路驱动都有两个光耦611,不知怎么测呀,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专业的工具是没办法的,有点难度

楼主:
我现在测了,下半桥光耦有5V电,上半桥怎么没电,也没波形呀,请指教

网友B:
上直流电静态量输出,看6个输出有哪几个坏了,就查它们了,静态都好了,带主板开机看动态输出,没问题就上模块看吧

网友B:
好象伦次的电源部分坏的比较多,应该先检查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试了,静态输出有三路没电

网友A:
QQ:934893759,EMAIL:mywife8888@yahoo.cn,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