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每次回复帖子都要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能不能改成以前的,回复一次不用输入了

楼主(2008-04-29):
现在每次回复帖子都要重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能不能改成以前的,回复一次,下次就不用输入了,因为每次输入,都要在输入法之间来回转换很麻烦啊

网友A:
现在只要不退出,笔名,用户名,密码都不需要重复输入。

网友B:
现在又这样了.

网友C:
现在只要不退出,笔名,用户名,密码都不需要重复输入

很麻烦

网友D:
不会吧,可能是你的电脑设置有问题吧

我的就不是那样的。不需要重复输入

网友E:
我的好像可以,不用重复输入

网友F:
在浏览器‘工具’中,打开COOKIES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周公 X周公
积分:5545
帖子:178注册时间:2002-11-26 23:25:00 6楼 回复时间:2008-5-2 9:50:27
在浏览器‘工具’中,打开COOKIES

--------------------怎么设置,请教

网友H:
进入Internet选项-隐私-把COOKIE的等级调低一些即可

如果你不想每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入Internet选项-内容-自动完成-设置里面打勾即可

我说的是XP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