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的一个电动车充电器,再没通电的情况下,将36v输出端的正负极与电池的正负极接反了,

使充电器损坏了,不知道应该怎样修,是不是高压侧没坏,谁能帮忙给我一份图纸吗?

谢谢。

网友A:
你没有没有电子产品维修经验,应该不难呀.

网友B:
你有没有维修过这样的东西,最起码你用万用表要能判断出元件的好坏.我可以修,也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主:
烧了4个管子,换上后还不行。

回来把管子型号贴上。

谢谢。

网友C:
电动车充电器修过几个,换了那四个管子

楼主:
换了13009,两个。

楼主:
我还有一个充电器,通电后有吱吱声。

请问什么毛病?

谢谢。

网友C:
整流到直流300V都正常吗,那仔细检查13009外围元件。

有吱吱声能正常工作应无大碍,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吧。

楼主:
300V正常,我再查查外围元件。

有吱吱声,无输出。

谢谢。

网友D:
有吱吱声开关电源应该要作了, 查下输出电路有无短路... 或者开路

楼主:
当时还换了一个D880-Y。

谢谢回复。

楼主:
当时还换了一个D880-Y。

谢谢回复。
ding.

网友E:
现在本人想创业搞一些智能遥控,智能监控,智能监控,参加到现在家庭装潢行业中,以及各种元器件销售等,希望各位有兴趣的和我联系我需要你们支持和帮助.我的联系号码:01505242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