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三相四线电能表与电流互感器相配

楼主(2008-04-29):
如何选择三相四线电能表与 电流互感器相配      电能表 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三者都用上如何接线

网友A:
互感器二次出来进电流表,电流表出来进电能表.串接起来.

网友B(2008-12-13):
三相四线电能表与 电流互感器都可以相配,你可以根据电能表的说明书接线,不同品牌的电能表接线方法不同。不知你用什么品牌的电能表,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0512-55091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