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7PID致命缺陷对炼油安全生产的潜在威胁

楼主(2008-04-29):
我们最近在青岛调试西门子在世界上第一套全厂性炼油装置PCS7系统时,发现其PID的正/反作用是由操作工直接输入“+/- 数值”来定义的。这与我们以往使用的DCS系统完全不同,其它系统均是由系统工程师在系统组态时定义PID的正/反作用,无须操作工干预。

我们曾建议西门子工程师作修改,但他们认为PCS7系统软件设计就是如此,目前暂时无法改变。

由于操作工对于这样调节PID参数的规矩极不适应,容易产生误操作,因此对炼油厂连续型生产过程十分危险。目前,我们采取措施是:通过操作手册和操作岗位培训,提醒操作工在输入“+/- 数值”前务必要确认PID正/反作用的设置。

在I/O模块调试时,我们发现PCS7的模块与西门子PLC S7-300有相当部分是通用的,其订货号都是一致的。而PLC S7-300的模块在市场上有大量的供应商,这对于我们将来的备品备件采购工作十分有利。

但是,PLC模块用在DCS系统上毕竟显得单薄,不具备G3标准。在炼油厂里,尤其是硫磺等现场有一定的腐蚀性气体,其卡件抗腐蚀能力值得担忧。听说去年在山西天脊化工厂的合成氨装置PCS7系统的控制器由于腐蚀等类似问题突然死机,致使整个装置停车,造成严重的后果,企业一把手也因此下台。

当前,正值大炼油投料开车期间,我们严阵以待,认真小心地操作保证一次开车成功!

网友A:
这是个大问题,了解一下.

网友B:
library开发是整个系统的关键之一,很多时候中国籍的工程师根本就没有西门子library的密码,因此他们也无能为力

网友B:
G3等级已经很恐怖了,如果是GX的话那就完蛋了。。。

但是I/O一般是放在room里面的,因此可以通过化学过滤器将环境稳定在G1内,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唯一的要求就是预先设计和安排通风过滤装置。。。。

楼主:
G3标准是指ISA标准S71.04定义的环境污染等级,通常可防尘、防油。

网友C:
PCS7PID也可以在组态中设定,不让操作工手工修改,楼主可以在组态中按照工程师的习惯进行设置。

网友D:
通常DCS的PID正反作用是在系统软件组态时确定的,但我不知道在青岛的西门子PCS7的系统软件真得需要操作工来设置吗?如果是那真得很危险。

楼主:
PCS7的PID参数整定是通过P数值的+/-来确定的,即P + 值代表反作用;P - 值代表正作用。而其它DCS系统在PID模块中另一个专门的子参数来定义PID正反作用。因此,操作工在整定参数只需要输入“不带+/-”符号的数据即可。但PCS7在调整参数前,操作工必须知道该回路是正作用还是反作用。

当然,在炼油厂中通常的PID回路是反作用的,但有小部分回路是正作用的,因此需要特别小心,防止+/-值输入错误,引起误操作.

最终用户和SEI均已告诫各施工调试队伍注意此事!

网友D:
为解决正作用回路的误操作问题,是否可以在P比例参数输入后,再通过一个乘法软回路(X -1)进行调节呢?

网友E:
前面先加一个取绝对值嘛!

网友F:
人机界面怎会让操作工自行改PID参数呢。

许多系统正反作用与PID参数值是分开的,象Honeywell TDC TPS,

OMRON PLC,但西门子PLC S7-300是合在一起的,西门子的东西许多设计得

并不方便

网友G:
可以设置权限来禁止操作工修改,和西门子PLC的PID功能类似。

网友H:
可发只输入正值的,在WINCC里面可以将正值线性到负值的,你对西门子还不熟悉

网友I:
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组态解决,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吧?

最懒的办法,就是在WinCC数值输入框中设上下限,输入错了不认不就行了。稍微在组态上花点功夫,就可以做成和其他系统一样,不是什么难事吧。

网友J:
把9楼和14楼的方法结合起来使用,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调节器的正反作用是工艺特性决定的,可以通过乘-1来解决,同时在上位机组态时,设定上下限且设定修改权限,一般工艺人员是不允许修改的。还有,还要注意调节阀的作用方式,可以通过(100-x)来解决,这样可以让操作工看起来的输出和阀门的开度对应,即显示的OP值与阀门开度的增长方向一致。

网友K:
总结一下:

1、一般PID参数不宜由操作工修改,一般由工程师设定,并做好完备的修改记录;

2、9楼+14楼,这样在有反作用时,CTLD_PID操作块上的P值不能直接设定,因为已经被前*(-1)算法赋值,正的P值用一个OP_A功能块设定,并设置合适的上下限。

网友L:
S7-300也有高安全等级的模块,防爆模块

网友D:
楼主,现在情况如何了?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