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问题,探讨

楼主(2008-04-29):
台达变频器抖动问题请教高手是怎么解决的.

我曾经修过一台达B系列37KW的.故障记录就是过载.我拿回来带电机发现有抖动现象,特别是30HZ的时候感觉比较明显.查看电流.电流来回波动.我先换了一块控制板来试结果还是一样的.我怀疑是荷尔元件的问题.我将其拔掉不插,带电机.运转非常稳.所以我觉得是荷尔元件引起的.我买了一个花了400块.换上好了.电极也比较平稳.电流也正常了.送给客户.用了快到三个月的时候.逆变模块炸了.我很是不解.还请各位大侠分析一下台达抖动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为什么不把驱动电容也换掉呢

网友B:
变频器运用在有的马达回产生共振现象,通过调整载波频率的调整能有相应的改善,如果改善效果不明显,那么可以使用频率跳跃来跳过回产生震动的频率,这样应该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