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可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怎么说明

楼主(2008-04-29):
我要求买要求可以测量变频输出电压的,买了几次采购都买错,第一个数字的垃圾货才几10块钱,在开单他买个胜利的,可是还是没有办法用,到后面没有办法我叫朋友给我个型号才买到,我只知道说明可以测量变频输出电压,具体同行业怎么说明呢????

网友A:
用机械表可以的          ,数字表我每次用也可以

网友B:
用机械表啊,不然就用垃圾万用表!

网友C:
测量带有谐拨成分的设备的电压最好使用机械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D:
是!还是用机械表吧!准

网友E:
    给个小变频器让采购带着去吧。。。

    呵呵

网友F:
大家敢用数字表量吗?特别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 冲击太大了  我单位烧了无数数显表了!

网友G:
还是要用机械指针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大家敢用数字表量吗?特别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 冲击太大了  我单位烧了无数数显表了!

电机启动的时候,还要测电压吗????

网友I:
一般测量变频的输出电压用指针表,数字表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