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宽调制和PTO脉冲串输出

楼主(2008-04-29):
问一下.PWM脉宽调制和PTO脉冲串输出在控制的时候根据什么来选择用那种输出!!有点模糊!!请那位大侠帮解说下,详细点.

在此谢过先

网友A:
PWM的占空比可以是计算出来的

PTO的应该就是事先在程序里写好的

网友B:
PWM占空比可调

PTO占空比固定,周期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