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I电缆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有个TS适配器,要连接PLC,但是适配器和PLC的接口都是母口,我是不是可以买两个公口的9针插头,然后把两个插头的针用电缆直连就可以呢,就是1-1,2-2,。。。。。9-9呢?

网友A:
ts适配器是由什么供电的

网友B:
西门子的直连就可以,1-1,2-2,。。。。。9-9

楼主:
我的这个是TS-2的,有24V的外接电源口,但是说明书说如果PLC可以提供电源的话,不用接外面的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