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微动开关的替代品--急!--悬赏分数

楼主(2008-04-29):
寻找图片类似中的微动开关,接头是金属做的.
如果看不见图片的朋友,可以参考omron Z-15GQ55-B的面板安装式微动开关.
omron产品塑料外壳部分尺寸偏大,无法装配
,本人想寻找尺寸偏小点的产品. (接线的方法无所谓)

网友A:
  法国高诺斯 微动开关 军用级别,在开关行业处于领导地位。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yangxinglu2008@163.com   杨

LZ可以联系我。

楼主:
如果您有类似的产品.请告诉我联系方式.我会跟您电话里详细说

网友B(2008-09-25):
可 用接近开关的。很方便使用。

网友C:
改用无触点近接开关 无磨损寿命长

网友C:
告诉我控制电压AC   还是DC     控制电流

网友D:
此开关为机械式,可替代产品较多,国内可选择正泰电气。

网友E:
你到市场上看看,应该好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改用无触点近接开关 无磨损寿命长

网友G:
有这样的接近开关,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