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电机变频器控制,而且取消了反向运行,但是电机却反向高速运行

楼主(2008-04-29):
一台132KW的的变频器,带一台110KW的变频电机,负载为泵,已经投入运行将近半年。变频器禁止了反向运行,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功能开启。前几天却在正常运行中突然高速反向运行,且噪声很大,变频器不能正常停止,变频器没有报任何故障。后来强行拉闸断电后检查电机发现电机没有烧毁的痕迹,但是转子上有断条,划坏了线包。换电机后变频器现在正常运行。请各位专家帮忙分析到底是哪的故障。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复,请高人帮帮忙啊。

网友A:
呵呵

还真是怪哈

希望大侠们好好看看

帮下

网友B:
倒,在正常运行中突然高速反向运行?怎么说也要先停机,然后再反转吧.呵呵,是不是控制板出问题的了,还是有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变频输出线换向.呵呵

网友C:
能突然反向?反向时也应该是先停下来,才能反吧

网友D:
若是由变频器控制的运行方向,当然是先停止,然后再反向运转。

网友E:
没见过你说的这种现象,就算是反转也要停下来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