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

楼主(2008-04-29):
我用二个开关电源,一开一闭,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二个都开起,但是并连有没有问题?并联有没有条件>?

网友A:
不能并联,因为每个开关电源电压都有差别,即便是调成一样,也不能保证总是不变

网友B:
可以,给每个电源正极输出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把两个开关电源并联

网友C:
型号一样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输出加一个二极管,有些开关电源在内部已经加了,防止电流倒灌,这种开关电源可以直接并联使用,西门子、明纬电源很多都有此功能。

网友E:
选型时选用支持并联连接的型号最为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