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仪表与S7-200怎么通讯?

楼主(2008-04-29):
S7-200与仪表自由口485到底怎么通讯啊,有没有现实的程序?可否给一下?我想知道多个仪表同时通讯的时候,传来的信号都放到哪?

网友A:
自由口通讯太麻烦,还得编写一大段程序。建议使用DP协议或直接上4~20ma的信号!!!

网友B:
如果仪表用的是modbus?直接调库就可以了   qq:513301592

楼主:
任何仪表都有MODBUS协议吗?谁主谁从?

网友C:
问下 龙唐西门道

建议使用DP协议或直接上4~20ma的信号!!!

这个是怎么做!!!!

网友D:
按楼上说的做,成本要很大的.DP 很贵的.两边都要加,用4-20mA那要增加模拟量模块了.也很考虑成本的.自由口,也不会很难的.

网友E:
用发送接收指令

传来的数据都放在V寄存器

网友F(2009-12-28):
等待高手解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