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S7200与S7200CN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4-29):
大家知道S7200与S7200 CN有什么区别吗?

有奖竞答哦~~~~~~

网友A:
s7200 CN是专门用于中国市场的,在编成的时候软件的语言要设置为中文才能用.

网友B:
cn是国产的吧.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cn是国产的.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D:
S7200是欧标的比较贵,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使用。S7200CN的是国产的,较便宜。没有CE认证。只能在中国用。不能随设备出口。

网友E:
一个是没有cn一个是有cn呗。china。

网友F(2008-05-29):
6楼你可真逗!

网友C:
s7200 CN是专门用于中国市场的,在编成的时候软件的语言要设置为中文才能用.

一楼说得对

网友G(2008-09-05):
后面带CN的基本是用于中国市场的 大部分可能都是杭州西门子生产基地生产的 不带CN的应该是欧标准  比较贵 应该带CN的模拟量模块一般质量不是很好 抗干扰也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