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S控制压力温度问题

楼主(2008-04-29):
我正在使用中控JX-300XDCS系统做控制高温高压的毕业设计,,,压力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位高手指点下,,希望能具体点,,接那个点,,控制参数设定,,PID设定,,,程序,,,,在线等,,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A:
PID模块没说明吗? 按F1呢?

网友B:
压力4-20MA信号,温度K还是S型啊?单回路选用BSC模块

网友C:
做毕业设计吗?

来和我一起做工程吧,两个月你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D(2009-03-04):
可以请教我啊,高温高压涉及面广,有时候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E:
呵呵,你叫别人做吧,就说不明白。JX-300XDCS有很详细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