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压力传感器和压力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29):
请教各位大虾,我公司用的设备中有压力传感器,也有压力表,既然压力表已经可以显示压力了,为什么要单独购买传感器呢,是不是,传感器的信号主要给PLC。如果各位有更详细的区分传感器和压力表的说明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我想这么说吧,压力表光显示压力,而压力传感器是转化为电压也可以是电流通过别的控制压力(比如恒压),不光是显示,是控制,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希望大家来交流

网友B:
压力表是采用机械式的结构,是用眼睛看的.压力传感器输出电信号给自动化控制糸统,达到自动显示\控制\监控的目的

网友C:
哦,先谢谢楼上二位,就是说压力表是机械结构不能给自动控制系统传递,电压电流信号,传感器,可以传送信号:)那有没有传感器,带显示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单独买压力表,还有如果有那种带显示的传感器,是不是价格比这2个加一起贵呢?希望高手能来帮忙解答,谢谢,如果有详细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D:
在百度里找找,

罗斯蒙特产品系列包括种类齐全的压力、温度、流量、液位和安全测量仪表。 在整个过程行业,罗斯蒙特仪表的选型数量远远超出其它所有品牌的过程仪表。

他们的网站,可以下载技术资料,讲的很详细.

http://www.emersonprocess.com/Rosemount%2D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