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电机实际工作电流及钳表显示的电流请教

楼主(2008-04-29):
大家好,我刚开始接触电气这个行业,很多东西不懂,想请教一些。

现在公司有在用一个搅拌,是90KW的电机,是PLC控制,三相动力电源是通过外部接入变频器再接到电机上。
现在有个问题是,PLC触摸屏上面显示的电流是26A左右,搅拌开到100转,一般都用这个速度搅拌,西门子变频器上面显示是34hz左右。我用钳表去钳 外部接入变频器那3根线,大约是14A-16A左右。 而钳表钳变频器接到电机的动力线是显示有50-60A左右。
1,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2,钳表钳的一根线的电流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3,我们平时所指的额定电流是哪种电流?
4,钳表钳的电流需要乘以1.73么?如果是接入变频器的电流15A×1.73就大约等于26A左右。是不是实际的电流?
5,如果变频器工作在34Hz时PLC显示的电流是否真正的电流?还是说要工作在50Hz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电流?
6,PLC读取变频器回馈过来的电流值是什么电流值?
我公司因为想再上一条新线,就觉得竟然平时搅拌在plc都只显示26A的电流,而且只工作在40Hz以下,是否可以选择低一点功率的电机,例如75KW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解答呀。在线等。

网友A:
当然不一样了 ,变频器出线的电流二次电流,这个电流变频器经过整流根据马达的负荷驱动的电流,需要保持的电流。你前端电流叫一次电流,

网友B:
你提的问题很深刻.我也不全懂,应有更专业的人士回答.

1.用钳表测电流:测进线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输入的是50HZ的交流电流.

2.用钳形表测电机电流是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给电机的电流不是正弦波.

3.输入的电流肯定比电机电流大,因为变频器需要整流和逆变才能给电机,中间有消耗和无功功率.

4.平时搅拌用的是40HZ,是为了调速.电机是否可以选小,应考虑多种因素.在决定前找专家咨询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现在一次电流是15A,比二次电流50A小。

PLC上面显示是26A,就是15×1.73(根号3)得出26A,是这样的么?

网友C:
2楼,3.输入的电流肯定比电机电流大,因为变频器需要整流和逆变才能给电机,中间有消耗和无功功率.

你的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有一点必须声明:变频器在改变频率的时候电压也随着变化!

网友D:
电压不一样,瞎比什么,扯蛋!

网友E:
楼主可以从变频器里看到输出电流,不同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