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电动葫芦控制中的断火限位器的原理及接线

楼主(2008-04-29):
 那里能有这方面的图纸及原理啊

网友A:
晕死了.想想都能想到啊.就5根线么.

网友B:
是五根线,有一根公共相线,限位时断开两相.

网友C:
我看三根也行. ......

网友D:
有一根相线是不断开的,直接接进电动机

只断两相,记住这点,然后万用表量一量就知道怎么接了,上面也有图的

网友E:
五根线一根直通四根换相,断火开关上有图自己看看不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看三根也行. ......

三根断一根???

网友G:
不是断一根,是有一根不参与换向,就是三相电机的正反转呀!

网友H:
电动葫芦控制中的断火限位器------- 一般都是断开控制回路的电源或者主接触器的线圈电源,断火限位器在电动葫芦控制中有控制回路断开和上限位断开2种,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

网友I:
断火开关上有图自己看看不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有图,但是有时出厂的并没有按图接线,所以说想问清楚原理

楼主:
断火限位器,说说什么时候断开?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断火限位器的位置

网友J:
  断火限位器, 靠钢丝绳子的收放卷动推动断火限位器限位, 放限位断火了,收限位可不能断火 不然不能收起来了.

反过来同样道理,所以五根线

网友K:
其实很简单啊,拿个万能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L:
上升一根,下降一根,左移一根,右移一根再加下共公点一根和一根保护接地,如有须要可再加上前进一根和后退一根,不会多于8根。限位一般是上限和下限,可以串入上下控制线路中。

网友M:
很简单啊·······

网友N:
不复杂,限位短火器短2相,一相通电机。上升时短KM上的2相,下降时短KM下的2相。调撞块要调好,效果可以。

网友O:
五根线,有一根公共相线,限位时断开两相

网友P:
看看那个断火器的说明书嘛,那个说明书上有电路图.

楼主:
实际量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原理望指点,一相直接接电机器,另两相也是接电机线,不过保证在两个档位时,互相换相,实现正反转,我这样说对吗

网友Q:
回楼上的朋友,断火器并不是用来‘互相换相,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R:
一相直接进电机,其它2相是根据断火器的行程,拉出--推进,各接2相,行程推进去断掉2相(比如说断掉正转的2相电,只进电机单相电),拉出来断掉2相(同断掉正转一样,断掉反转)这样就实现了保护钢丝绳或者盘绳器等作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那断开时接触器吸合吗?如果吸合通一相电对电机没影响吗,我直知道少一相时,会烧毁电机

网友E:
一相电不构成回路就没电流,会有什么影响,该不会怕绝缘击穿吧?

网友S:
你看电路图就知到了,在设备上就有.

网友L(2008-06-14):
我觉得限位开关用在2相的通断并不好,这样容易把限位开关的触点烧坏,我觉得可以用在切断控制电上好点。

网友T:
2相是根据断火器的行程,拉出--推进,各接2相,行程推进去断掉2相(比如说断掉正转的2相电,只进电机单相电),拉出来断掉2相(同断掉正转一样,断掉反转)这样就实现了保护钢丝绳或者盘绳器等作用!

网友U(2008-07-14):
断火限位器是断主回路的,有2相也有3相的。一般用在电葫芦上,双粱行车上不用,因为断火容量不够大,只能用在小功率的电葫芦上。

网友V(2008-11-08):
回24楼

接触器是可以动作的,但因为断火器段了两相,所以电机是不会转的,也不存在缺相的问题

网友W:
看着就费劲。把提问的打晕就好了,这么简单都不会能当电工吗?

网友X:
断火限位器一般加在正、反向接触器后 所以不必考虑通进一相电的问题

网友Y:
买一个新的断火器里面就有说明书和电路图了

网友Z:
原理等同于三相切割机接线,但它从接触器《正反转》引出5根火线+1根接地线。在5根线中一根火线做公共线我们通常选用B相作公共线,接好线后根据上下控制的接触器要注意。当轿箱到一定高度时,导绳器会带动撞块顶开断火限位器,从而断开电机电源保证设备不会损坏。断火限位器作位电动葫芦最后一道电气防线,平常不要使其频繁动作,在其下级要再装一个限位开关。二者距离要适当。

网友AA:
很简单 的 限位器盖上就带着接线图

网友AB:
电动葫芦的断火限位器用在控制回路中的想法不错,我看行

网友AC(2008-12-18):
原理就是ABC三相电源,KM1和KM2之间并出的一跟线,(一般是B相)引出来的结果是A1,C1,A2,C2,并出来的那跟线接入限位器的公共端,(公共端应该知道把?)然后得出的结果就是~左上是A1左下是C1右上是A2右下是C2,B在中间做公共端,你在看看是不是一个三角形的接线图,

楼主(2009-07-09):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对行车应该是大致了解了,前几天安检的说,我们的行车不合格,要装急停,断错相保护,失压保护,有谁知道难道这些是必须的吗?

我们的领导说一定要装,不装的的安检的不让用,说说看断错相与安全有多大联系

网友AD:
急停开关时必须的,也就是要安装一个总开关能快速断开电源就行,这是安检必须得,至于断相和失压保护,那是为了保护电机的。

网友AE(2009-08-26):
引用 网友AB:
关于电动葫芦的断火限位器用在控制回路中的想法不错,我看行

在控制电路里就没什么公共线了吧?我做的是个双速葫芦

网友AE:
 电缆的线径怎么算啊?

网友AF(2010-01-10):
我也想知道//////////////

网友AF:
电动葫芦主钩断火限位器断不了,型号是LX44-40 没有接错线,限位器输出到电机的两根线对掉了一下就好了,照理么只会反转呀,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G(2010-03-05):
你们会了就这么牛吗??我们不是不会吗?要是会了还问你们真是的我发现你们这些人怎么说话都不想想自己当初不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网友AH:
高手众多,学习了!字符限制

网友AI:
三根线是电机的引出线 接在中间的位置 正反接触器出来五根线  一根是共用的 接在中间的中间位置 正拉触器 两根线接在左边 反正触器两位线接在右边(可能会反一反)

网友AJ:
现在安全监察规程要求行车(即起重机),必须要装急停开关,断错相保护,失压保护。原来没有的应该装起,否则为不合格。这些是国家安监现行的要求,也是起重机行业安全规程所必需的。我厂是专业起重机制造。

网友AK(2010-12-27):
我看我们厂用的断火限位中好险没有五根线啊,只用接触器实现正反转换相就是了啊,两个接触器出来就只有三根线进断火限位啊。咋回事,我们搞懂,请高手指点!

网友AK:
正反转接触器出来没有五根线啊

新麦子~!

网友(2011-01-29):
引用 | 回复
| 管理
| 设为最佳回复
| 2008-04-30 19:09:33 15楼 不想不说 shangguang35
积分:301
帖子:4
注册:07-01-09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上升一根,下降一根,左移一根,右移一根再加下共公点一根和一根保护接地,如有须要可再加上前进一根和后退一根,不会多于8根。限位一般是上限和下限,可以串入上下控制线路中。
我不想说你的 ·!~~~~~你 把题目看清白在说 ·1~!~~~OK     是断火限位器 ·!!!????????????

网友AL:
断火限位器本身就有电路接线图哦

网友AM(2011-03-31):
限位器里面有接线图,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N(2011-12-04):
大家说的都是对的  只是每个设备在电器线路设计上有差异 有的做了单向限位 有的双向的  保护电路比较完善 具体需要具体解决 不一定要千篇一律。

网友AN:
不等同正反转   有一点区别 但肯定要出来五根线 不然保护是单方向的要么是错误的!

网友AO(2013-01-29):
有谁知道电动葫芦控制二次回路的断火限位器的原理及接线

网友AP(2013-10-22):
引用 网友AC:
原理就是ABC三相电源,KM1和KM2之间并出的一跟线...

 为什么到限位停下来了 但是在按下就没反应了  到上极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