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压,你见过吗?

楼主(2008-04-29):
最近在谈印度一个合同时,发现技术要求中写着:3相415V,单相220V,50Hz。

我对印度客户说:“在我记忆中,3相380V,单相220V;或三相415V,单相240V,你确认一定是这个电压吗?”

印度的客户:“确认,是这样的。”

请问:是印度客户不懂,记错了,还是的确是这样的?难道印度那边有这么两种电压吗?

网友A:
我和印度的工程师打过交道,水平低的很.全世界三相电压和单相电压的关系是一样的,都是根号叁.

网友B:
[转]世界部分国家 电压标准

日本  单相100V/200V   三相200V

美国  单相115V/230V   三相230V

加拿大  单相120V/347V   三相208V/240V/600V

韩国  单相110V/220V   三相200V/220V/380V

中国  单相220V        三相380V

台湾  单相110V/220V   三相220V/380V

香港  单相200V/220V   三相346V/380V

新加坡  单相230V       三相400V

马来西亚  单相240V      三相415V

奥地利  单相230V       三相400V

比利时  单相230V       三相400V

保加利亚 单相220V       三相380V

丹麦   单相230V       三相400V

芬兰   单相230V       三相400V

法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德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希腊   单相230V       三相400V

匈牙利  单相220V       三相380V

意大利  单相230V       三相400V

卢森堡  单相230V       三相400V

荷兰   单相230V       三相400V

挪威   单相220V/230V       三相380V

波兰   单相220V       三相380V

葡萄牙  单相230V       三相400V/480V

罗马尼亚  单相220V       三相380V

西班牙  单相127V /230V      三相220V/400V

瑞典   单相230V /400V      三相400V/690V

瑞士   单相230V       三相400V

英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网友C:
很全,佩服

网友D:
真全啊!谢谢了.真是太好了.虽然这与我们的作用不大.(因为我们不出国).但是却增长了见识.很好!

网友A:
学习了.

美国的高压三相电好象有四百多伏的,好象是另外一个系统.不是很清楚.那位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E:
220/380V和230/400V可以互用

楼主:
曹大平曾共享过的世界电压: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B421-880567FFA050

从上面网址查到印度的电压:220/380V,230/400V,但印度客户说是415V。

请问有没有去过印度的朋友啊,出来确认一下啊?

网友F:
可能是他说错了吧,我记得咱们用的变压器型号上标的是10/0.4KV那输出电压应该是400V了?

楼主:
有去过印度做过项目的吗?

楼主:
印度客户测量的结果:

          第一次测量          第二次测量          第三次测量
UV          397                        400                       397
VW         402                        402                       399
WU        402                        400                       400
UN         232                        229                      231
VN         228                         227                      227
WN        232                        233                       232

测量的结果跟客户说的电压相差甚远。

网友G:
关键是看设备用在哪儿!

我国的三相电是380V50Hz,但造船行业上普遍用440V60Hz。

网友H:
还有更离奇的,遇到南美特立尼达,三相电压中居然两相对零为200v,另外一相却为300v,怎么可能?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印度客户测量的结果:

          第一次测量          第二次测量          第三次测量
UV          397                        400                       397
VW         402                        402                       399
WU        402                        400                       400
UN         232                        229                      231
VN         228                         227                      227
WN        232                        233                       232

测量的结果跟客户说的电压相差甚远。

楼主测量的这个电压也是正常的吗!在我国有时电压也是变化大。有的家用电源还用稳压器。

网友J:
这位大哥你说的是设备吗? 有的设备加了隔离变压器

网友J:
电压可以任意调节,来满足设备的稳定性

网友J:
有很多数控机床都是这样.

楼主:
我说的是工业用电电压

网友K:
电压可以任意调节,来满足设备的稳定性

中国说是380V,但你去工厂发现很多地方都在400V以上。

网友L(2009-02-04):
新加坡的厂家在中国说是他们国家的工业三相电压是440V,而我在网上查到是400V。请问怎么解析?

网友M:
墨西哥 3p440、1p264

厄瓜多尔 3p460、1p120

哥伦比亚3p440、1p120

网友N:
可能是客户搞混了吧。

网友O:
牛!也许他们那的东西比较另类吧

网友P:
引用 网友K:
电压可以任意调节,来满足设备的稳定性

中国说是380V,但你去工厂发现很多地方都在400V以上。

对,很多工厂都是400V,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相电压230V,线电压400V,工厂都这样!

网友Q:
学习一下,出国当电工也不怕

网友R:
电压是有个波动范围的,一般情况下,10KV变380变压器的输出为400V,而外网的电压并不是稳定在10KV不变的,所以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也是随外网电压波动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B:
[转]世界部分国家 电压标准

日本  单相100V/200V   三相200V

美国  单相115V/230V   三相230V

加拿大  单相120V/347V   三相208V/240V/600V

韩国  单相110V/220V   三相200V/220V/380V

中国  单相220V        三相380V

台湾  单相110V/220V   三相220V/380V

香港  单相200V/220V   三相346V/380V

新加坡  单相230V       三相400V

马来西亚  单相240V      三相415V

奥地利  单相230V       三相400V

比利时  单相230V       三相400V

保加利亚 单相220V       三相380V

丹麦   单相230V       三相400V

芬兰   单相230V       三相400V

法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德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希腊   单相230V       三相400V

匈牙利  单相220V       三相380V

意大利  单相230V       三相400V

卢森堡  单相230V       三相400V

荷兰   单相230V       三相400V

挪威   单相220V/230V       三相380V

波兰   单相220V       三相380V

葡萄牙  单相230V       三相400V/480V

罗马尼亚  单相220V       三相380V

西班牙  单相127V /230V      三相220V/400V

瑞典   单相230V /400V      三相400V/690V

瑞士   单相230V       三相400V

英国   单相230V       三相400V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T:
日本  单相100V/200V   三相200V

美国  单相115V/230V   三相230V

--------------------------------------------------------------------------

日本单相100V,三相乘以根号3是173V,为什么是200V?

美国单相115V三相乘以根号3是200V,为什么是230V?

请注意,都比计算值高出15%。

按这个比例,印度人说的单相220V,3相415V,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情况:220乘以根号3是380V,三相415V,比计算值高出9%。为什么是这样?

老小伙先生说:我和印度的工程师打过交道,水平低的很.全世界三相电压和单相电压的关系是一样的,都是根号叁.

如果说印度工程师水平低的很,那么是不是日本和美国的工程师,水平更低?老小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