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中怎样更改ob1的循环时间?

楼主(2008-04-29):
西门子s7 400 中怎样更改ob1的循环时间?

网友A:
应该是在CPU属性里修改周期(扫描周期监视时间和最小扫描周期时间)

网友B:
CPU属性里修改周期j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的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D:
在cpu里面改啊,但是最好是自己写个扫描时间的程序啊

用pcs7的话还可以放到ob30--ob39里,改扫描时间

网友E:
建议最好不要改!!!!!

楼主:
一般好像都用150ms,是默认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好像都用150ms,是默认的

这个不是实时扫描周期,实时扫描周期是根据程序量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