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S7-200模拟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08-04-29):
压力变送器 S7-200模拟输入如何接线?

用S7-200  CPU224XP  CN,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模拟量4输入,1输出。

压力变送器是Danfoss的 MBS3050-3611-1GB04——输出信号4—20mA。

不知道怎么连线。

把我了解的信息介绍一下——

压力变送器有4个电线接头——4—20mA  output(2wire),其中

Pin1:+supply

Pin2:—supply

Pin3: not  used(这个不用接)

Earth: Connected  to  MBS  enclosure(这个好像也不用接)

对于PLC模拟量输入口,接线图上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是RA 、A+和A-

请问压力变送器的2个接线端子与模拟输入3个端子应该怎么连呢?

要考虑什么有源信号、无源信号吗?

要考虑传入24VDC电源吗?如果要串的话,英爱怎么串呢?

盼望达人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1、电流信号将RA和A+短接。

2、变送器是2线制的,需要串入24VDC电源。

具体接法你可以这样考虑,把PLC看成电流表,压变看成小灯泡,直流电源看成干电池。

电流从电源+出发进入压变+从压变-出进入PLC+再从PLC出进入电源-完成一周就行,由于是串联所以次序是可以调整的但是每个设备电流流入的方向必须正确。

楼主:
多谢“我爱我家”的解惑——把PLC看成电流表,压变看成小灯泡,直流电源看成干电池——这个比方很生动很形象。

1. 关于电源:24VDC电源,我可否直接用PLC自身的24VDC输出?

如果可以用,那么正负电源是否分别对应接线端子L+和M ???

2. 关于接线:将RA和A+接在一起,这里暂且把RA和A+称为A+,那么我现在面临的是6个接线点——

压力传感器的1和2、 电源的+和-、 模拟量输入点的A+和A-,

需要用三根线将它们连起来,下面这样接对吗?

RA和A+接2

1接电源+

A-接电源-

网友B:
PLC模拟量输入口,接线图上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是RA 、A+和A- , RA和A+接2不会把

网友C:
接法正确!

电源尽量用外接电源吧!

网友D:
1#楼的说的很对啊.

网友E:
PLC的24V尽量不要用,变送器用外接电源安全

楼主:
多谢大家。

大家一般都用外接电源吗?

有谁直接用过PLC自身的24VDC为变送器供电吗?

如果用,效果怎样?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呢?

网友F(2011-02-20):
引用参考:

二线制电流测量接线,上图中的L+和M属于为模拟量模块供电的 CPU 传感器电源。

如果使用其他外接电源,只要用相应电源的输出端取代上图中的L+和M,而且要使其 M 和为模块供电的 M 连接起来,如图 3。

问题:图三是一个三线制接线,如果是两线制电流接线,使用外部电源改如何接线,最好能给图,多谢。参考上的介绍,我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