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速脉冲控制伺服是不是只需一路单相脉冲就能实现?

楼主(2008-04-29):
用高速脉冲控制伺服是不是只需一路单相脉冲就能实现?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在侍服上是怎么设置的。如果你设置的是脉冲加方向,那么就一路脉冲加方向就可以控制侍服电机了。如果是设置双脉冲,那么你就需要两路脉冲给侍服(一路是正转脉冲、一路是反转脉冲),

网友B:
同意1楼的说法,我一般用脉冲+方向

网友C:
可以

我们用一台FX2N控制一个伺服和一个步进

网友D:
哈哈,高手很多嘛,不错啊,学习学习

网友E:
“脉冲加方向”与“正反脉冲”两种给脉冲方式具体应用时区别在哪里?同样驱动伺服电机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