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谁用过柴油燃烧器

楼主(2008-04-29):
各位同行,我们单位有一台柴油燃烧器,一开就冒烟

楼主:
不知啥原因,请教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燃烧过程产生很大的烟还是其它?

若是这样应该是供油和风门没调好吧

网友B:
是用什么牌子的呢?百通吗?

网友C:
说的详细一点吖

网友D:
油嘴雾化不好!(注意油压)

要不就是风油比不对,

网友E:
更换喷嘴。调整风油比。清洗机器

网友F:
是百得还是利雅路的啊。冒烟,是不是风门调的不合适啊,你先清洗一下管道滤网、油泵滤网、油嘴滤网在试,还不行就把喷嘴换了,注意喷嘴的大小(有2.5,3.5,4.0的)换的太大会闷火,

在有疑问联系13567469904 严

网友G:
看看喷油嘴喷的雾状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东坡居士是哪里的,你接触的很多吗

楼主:
不开风机不冒烟,一开风机就冒烟

网友F:
楼主还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不开风机不冒烟,一开风机就冒烟 ”这句话不明白,只要是燃烧器都是风机先运转,然后在点火。目的是为了安全。给你举个例:假如烧的是天然气,你点火几次失败后,燃烧室里就积满天然气,要是风机不转的话一点火很容易发生爆炸。
所以无论什么燃烧器都是有程序控制的,一般是先用风机吹扫,电极在点火,然后油嘴喷油。不知道楼主使用的什么风机,有什么不清楚的话,来来电。

网友F:
是冒黑烟还是白烟,你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F:
燃烧器用多久了,你的,是什么牌子啊。我给你说的你都试过了吗?油泵用了几年了。

网友H:
冒烟好解决,1  清洗喷油嘴

                        2    调节风门

网友I:
楼上的说的对,我也是那么认为的.

网友J:
东坡居士是内行,我做了一年的燃机机调试,我也觉得你说的根本不对,开风机就冒烟。

网友J:
东坡居士你人在那里呀,有机会跟你学

网友F: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

17楼大家相互学习了,技术这个东西需要相互学习大家提高。

网友K:
冒烟好解决

1 清洗喷油嘴

2 调节风门

网友J:
我发现有许多人提出问题后就不管了,应该楼主最后回复一下吗,毕竟大家是同行,来这里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

网友L:
同意楼上的讲法,我也想知道愿因在哪里,以前也遇到过柴油机,

网友F(2011-12-24):
有维修同行的,联系QQ:349310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