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交流电电缆选用问题

楼主(2008-04-29):
带一个三相电动机(1KW),抽风用;另外每相上需加一个3KW的UV灯(220V),共三个,请问高手总的电流几各相应该怎么算,选择多粗的电缆比较合适?

另外如果需要让以上电器同时上电,电动机和UV灯分别使用一个接触器和断路器控制其闭合和断开,是否安全?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三相电机的一千瓦2A单相照明是一千瓦5A!一平方铜线能带6到8A ,要标准的线哟,你自己算一下好了,我也不知道你的灯打算怎么接!

楼主:
UV灯是用来加热的。我担心灯和电机同时上电会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的,把接触器的容量放大点,电缆可以考虑4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C:
UV灯做Y接法,2.5足已!

网友D:
三支UV灯做成Y形接法,每相电流3000/220=13.7A。三相电机一千瓦两电流,每相2A。总共16A。如果没有其它要求,电缆用4平方足够了。可以同时使用一个接触器控制。接触器容量选择大一点。

网友E:
我看就用4平方就行了!

网友F:
电机一般安每千瓦2安,阻性负载安千瓦加1.5算应为每灯4.5安。每平方铜线载4安左右。线用4平方可以,QF用C型16安。KM用20安的就可以啦。

网友G:
学习了,多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