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威变频器调试经验列一

楼主(2008-04-29):
Re:西威变频器调试经验列一

1:电机参数
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380V
额定频率(Rated frequency) 50Hz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 29.7A
额定转速(Rated speed) 1456rpm
额定功率(Rated power) 15kW
功率因数(Cosfi) 0.87
2:自学习
3:曳引机参数
速度单位选择(Travel units sel) Millimeters(毫米)
减速比(Gearbox ratio) 27.5
曳引轮直径(Pulley diameter) 620mm
最大转速范围(Full scale speed) 1305
4:轿厢重量参数
轿厢重量(Cabin weight) 500kg
对重重量(Counter weight) 1200kg
最大载重量(Load weight) 630kg
钢绳重量(Rope weight) 60kg
电机惯量(Motor inertia) 0.1
减速箱惯量(Gearbox inertia) 1.0
5:编码器参数
编码器类型(Speed fbk sel) 0(Std encoder)
标准编码器类型(Std enc type) 1(Digital)
标准编码器脉冲(Std enc pulses) 600
标准编码器模式(Std dig enc mode) 0(FP)
标准编码器电源(Std enc supply) 0(5.41V)
6:控制模式参数
控制模式选择(Regulation mode) 1(Field oriented)
7:多段速参数
爬行速度(Multi speed2) 45 mm/s
额定速度(Multi speed3) 1260 mm/s
检修速度(Multi speed4) 300 mm/s
单层速度(Multi speed5) 800 mm/s
8:斜坡曲线参数
初始急加速(MR0 acc ini jerk) 380 mm/s3
加速度(MR0 acceleration) 420 mm/s2
末端急加速(MR0 acc end jerk) 550 mm/s3
初始急减速(MR0 dec ini jerk) 800 mm/s3
减速度(MR0 deceleration) 350 mm/s2
末端急减速(MR0 dec end jerk) 1120 mm/s3
结束时减速度(MR0 end decel) 800 mm/s2
9:电梯时序参数
接触器闭合延时(Cont close delay) 304ms
抱闸打开延时(Brake open delay) 400ms
平滑启动延时(Smooth start dly) 0ms
抱闸闭合延时(Brake close dly) 248ms
接触器打开延时(Cont open delay) 248ms
10:速度PI参数
SpdP1 gain% 18%
SpdI1 gain% 12%
SpdP2 gain% 18%
SpdI2 gain% 12%
SpdP3 gain% 20%
SpdI3 gain% 12%
Sped 0 enable 1(enable)
Sped 0 P gain% 40%
Sped 0 I gain% 25%
滤波时间(Prop filter) 3.0ms
11:速度阀值参数
零速阀值参考(Spd 0 ref thr) 22rpm
零速阀值参考延时(Spd 0 ref delay) 800ms
零速阀值(Spd 0 speed thr) 22rpm
零速延时(Spd 0 spd delay) 500ms
12:PI调节带宽参数
阀值(SGP tran21 h thr) 8%
阀值(SGP tran32 I thr) 0
带宽(SGP tran21 band) 6%
带宽(SGP tran32 band) 0
13:BP参数:
Brake open after(松抱闸条件) signal cl.31=1
Brake close after(抱闸条件) level switch
Starting delay(起动延时) 10ms
Close brake delay(抱闸延时) 350ms
Delay contact.off(接触器释放延时) 300ms
Open brake delay(松抱闸延时) 80ms
RF/k22 delay stp(RF/k22延时) 700ms

14:西威变频器与BP的接线图

注:其中BP100接SIEI的16端子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支持!

网友B:
精神可嘉,把自己的经验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支持!

网友C(2009-02-23):
不错 有机会可以合作 13601978225

网友D(2009-05-22):
你好:我公司购买一台西威变频器  AVY4300-KBX  30KW怎样用面板操作。或端子操作应设置那些参数,西威新变频器的密码是多少。谢谢

网友D:
你好:我公司购买一台西威变频器  AVY4300-KBX  30KW怎样用面板操作。或端子操作应设置那些参数,西威新变频器的密码是多少。谢谢 QQ:455693049

网友E(2009-07-12):
不知道楼主是调什么牌子的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