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请吃饭那高手就更厉害了

楼主(2008-04-29):
把环锭机的纲领板的伺服器控制改变频控制了!就用2.2KW的变频加个减速马达!才4K大洋左右!厉害吧!高手就是不一样!比用伺服器省了26K都有! 可老板不请吃饭啊!    哈哈^ ^   还是和高手一起能学到更多的东东

网友A:
能保证质量么?设计者既然弃变频而采用伺服自然有他的理由吧?

网友B:
只要排列正常即可

网友C:
这玩意咋说的清有的就是为了提高档次就的用好的东西这很正常的

网友D:
可以实现,不过变频器过低速度可能运行不平稳

钢领板升降不要求特别高的精度,罗拉要求高精度保证产品质量

网友E:
对,不错 为什么 老把东西说成东东

楼主:
哈哈^^纺出的纱纱型还是很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对,不错 为什么 老把东西说成东东

装嫩

网友F:
可以实现,不过变频器过低速度可能运行不平稳

网友G:
可以实现不错

网友H:
效果一样用什么都可以的,有一些机械的控制线路其实并不是必须用什么什么才能完成!只要灵活的运用,节省最正要!

网友I(2013-01-07):
人家的设备要卖高价,你坏了维护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