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光栅SL-C36H安全模块内的继电器一直烧毁,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29):
如题!!!

网友A:
你打个电话给KEYENCE的售后吧!!我们也有用他们的光栅!!具体什么型号我没怎么注意!!我知道他们的继电器板可以拔下来换的!!但我们的从没坏过,是不是你的电压也有问题啊??

楼主:
电压没有问题,一开始他们也那样说,我们就把接线方式传真给了他们。后来他们也派人来看过,也没有个具体说法。总共有6套那样的光栅装置,1年多的时间内陆陆续续的都坏过一次。

网友B:
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楼主可以把你的型号和接线图发给我一份看看,cxyin@shbetterway.com请注明中国工控网

网友C:
是烧线圈还是触点?具体要看一下是不是你的触点电流是不是大了,如果是线圈的话试查一下并在线包两端的二极管是不是不良,我厂里有几十套了,均没有你所说的问题啊.

网友D(2009-05-25):
LEUZE德国劳易测安全光幕 2级 4级

防爆光幕

电梯光幕

wxw_wx2000@yahoo.com.cn

化学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