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

楼主(2008-04-29):
变频器不用制动电阻让它自由滑行停止行吗?变频器不会报警吧?我指的是大的变频10KW以上的.有谁这样用过吗?

网友A:
不会,不过下次启动最好设置等待时间,确定电机完全停下来了!

网友B:
这也是一种停车方式啊!

网友C:
自由滑行??除非你的电机撤离母线,否则母线电压就上去了,变频器就烧毁。

网友D:
可以,要等电机完全停下才能启动,要不就使用扑捉在启动功能

网友E:
变频器一般有2种停车方式: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停机方式,如果负载惯性比较大一般就选择减速停车+制动电阻,负载惯性小用减速停车也没有关系的,不会烧坏变频器。

网友F:
2种停车方式:自由停车和减速停车!

楼主:
为什么停了才能启动啊??请问

网友G:
在电机还没有完全停止时启动电流非常大,要出现过流保护或烧坏变频器。

网友H:
用事实说话,zui

网友I:
可以不用制动电阻,但容易烧变频器

网友J:
可以不用制动电阻。只要你对停车没有要求的话,可以用驱动器里面的只有停车功能,至于在下次启动电机是否完全停止都无所谓,你只要用的驱动器带速度搜索功能就可以呀。

网友K:
可以,你那停车没问题的,停车时变频就不要输出了!但是要等电机完全停下才能启动,要不就使用扑捉在启动功能

网友L:
减速停车也没关系,关键是减速时间和机械惯量。

楼主:
为什么要等停下来再重新启动啊?变频器(无制动电阻)在电机没有完全停止再启动时,变频器是怎样的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M:
是可以在关后就重新启动呀,上面的师傅说得有道理,电流会大一点吧!

网友K:
没问题的,200KW的我都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