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T+MR-J2S-40A的三轴伺服控制

楼主(2008-04-29):
各位大师:

       FX3U-32MT + MR-J2S-40A  (MITSUBISHI) 的三轴伺服控制,各位师傅,您们有谁做个啊?在这里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和单轴的控制一样用啊,使用FX3U的内部自带的三轴

楼主:
       您好!楼上的师傅,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X3U的可否同时驱动4个伺服驱动器呢?不另加扩展模块.比方说Y0 ,我同时输出给两个伺服,这样一来可行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楼上的师傅,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用FX3U的可否同时驱动4个伺服驱动器呢?不另加扩展模块.比方说Y0 ,我同时输出给两个伺服,这样一来可行吗?谢谢!

具体没有做过,你可以通过接线试试,不过估计不行!

楼主:
我试了,没有成功!谢谢楼上的师傅!TKS!!

网友C:
肯定不行啊,要是模拟量可能还有希望,如果是脉冲输入肯定不行,至少电气特性上就说不过去。

楼主:
谢谢 ! 希望能和你交流,楼上的!

网友D(2008-07-15):
可以直接控制4轴,Y0 and Y4 are used to control servo axis no. 1;Y1 and Y5 are used to control servo axis no. 2. ;Y2 and Y6 are used to control servo axis no. 3;Y3 and Y7 are used to control servo axis no. 4.

老外的标准程序库,就是提供四轴控制的

楼主(2008-08-26):
哦,谢谢楼上的,您们是做ABB ROBOT 的吗?

网友E:
Y3 and Y7 are used to control servo axis no. 4.????可以吗??Y3输出能达到多少K

网友F(2008-10-15):
同意楼上的Y0-Y4是一对、Y1-Y5是一对。D

网友G:
3u 系列的只支持3轴脉冲输出把 好像y3只是一个普通的输出口 用于脉冲输出的话 结果可想而知--不行

网友H:
如果有个两个轴不是同时动作 可弄一个继电器来切换脉冲 和方向来控制? 那样就可以4轴了?

网友I:
可弄一个继电器来切换脉冲 和方向来控制? 那样就可以4轴了?

用继电器切换,小心触点抖动。每次切换,都会多出不知道什么方向的多少个脉冲来。

网友J:
这也能讨论半年!FX3U本体只能控制3轴,8楼所说4轴是用的2个FX3U-2HSY-ADP,同时主机Y0~Y7被占用(不能做其它用,空着).FX3U定位手册上有.

楼主:
楼上的对这个很熟悉吗?可否向你请教一下,TKS !

网友J:
说说看,也许能帮上!

网友K:
我也是最近了解了一下FX-3U,可以从三菱电机上海网站下载FX3U定位手册.同时输出两轴好象没问题.但是只有一个M8029定位完成标志.在同时输出多轴时定位完成标志建立好象没那么好处理...相对CP1H这方面是独立的.

网友L:
daizhi 说的没错,控制4轴必须有FX3U-2HSY-ADP同时主机Y0-Y7被占用.否则主机只能带3轴.

网友M:
4个需要加一个FX2N-1PG模块;

网友N(2008-11-14):
也可以考虑用外围电路切换一下,如果实在要考虑成本的话

不过还是加个模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