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干燥机不出气?

楼主(2008-04-30):
公司空压机经过干燥机后没有气出来了,会不会是干燥机出口温度过低造成过滤器杜塞?

网友A:
呵呵,楼主能把你公司的工况说的再清楚些吗/

楼主:
一台空压机经过储气罐,然后经过一台干燥机,干燥机两端都有过滤器,今天忽然没气压了,过去一看储气罐安全阀正在放气,我把干燥机关了就好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呵呵,偶们的干燥机与你的不同。那位知道的讲讲。

网友B:
冷冻式干燥机吧,应该不会堵,可能是过滤器堵了!

网友C:
干燥机后有没有压力?确认一下干燥机的进出阀门有没有问题.

安全阀起跳和干燥机没有关系的,是安全阀本身有问题或者是

你空压机的压力开关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D:
空压机出来的气要先经过储气罐初步降温在进入冷干机,你讲的那种安装方法是日本原来的安装方法,因为重视出现你所讲的问题,想再将其两个设备调换位置就不会出现啦

网友E:
由与长时间没有用气冷干机温度过底造成冰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