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3通信问题,急急急呀!

楼主(2008-04-30):
    我遇到的问题如下:

1台SLC5/03,通道1(DH485)连接了触摸屏了,通道0为RS232接口,现在空余;

另外一台是Micrologix 1500 LPR(LPR 就是比普通的1500多1个RS232口),通道0(DH485)连接了触摸屏了,通道1为RS232接口,现在空余。

现在要把SLC5/03和Micrologix 1500 LPR的数据采集到计算机上,计算机离PLC的距离都在30米左右,DF1的点对点通信不可以。

我的的想法是:采用DH485,增加2个1761-NET-AIC 和1个1747-UIC,2个1761-NET-AIC的端口1(DB9的RS232)分别连接SLC5/03和Micrologix 1500 LPR的RS232口,2个1761-NET-AIC的端口3 (电气上市RS485)连接1747-UIC的RS485(DH485)口,1747-UIC连接计算机。

但是问题来了:我看好多资料上都是1个1761-NET-AIC的端口3 连接1个1747-UIC,那我又2个1761-NET-AIC,可以都连接到1747-UIC的RS485口上吗???1761-NET-AIC的端口3 连接1747-UIC始终没有找到连接线的资料,线是怎样连接的呢????PLC的端口设置为DH485,那RSLINX里面的协议应该选择哪个??最主要的:这样的连接可行吗????问问大家有比较好的方法呢?????

QQ:46634684, 希望做过的朋友给点指点。

网友A:
建议: Micrologix 1500 、SLC 5/03都增加一个1761-NET-ENI上以太网,PC用普通的网卡即可。PC通过RSLINX的OPC协议将数据送至上位机软件中。     组网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

更多AB 组网及技术资料可以参考: http://www.abplc.com

网友A:
补充一句:
     SLC 5/03以及Micrologix与1761-NET-ENI连接电缆型号为:

1761-CBL-AP00 或者:
1761-CBL-PM02

http://www.abplc.com

网友B:
建议使用市售的232-485直接分别用DF1通讯,成本低。不过PLC端的232-485需要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