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6s7021变频器报A017的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08-04-30):
我的一台西门子6SE7021的变频器,不能启动,开始报F114的故障,我按说明书的要求,修改参数P115=2,仍然不能启动,报A017的故障,检查没有发现什么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高手指教。

网友A:
你的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先初始化一下  X9上的使能用不  如果都外围都排除了 那估计你的机器 驱动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B(2010-09-04):
那位大哥有西门子6SE7021变频器中文说明书我急要,能发给我吗? 谢谢!maenyong@126.com  QQ32788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