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专家们:帮铁道部想想办法,告诉火车司机哪个路段要限速!

楼主(2008-04-30):
新任济南铁路局局长耿志修29日坦承,从初步分析看,这起事故暴露出了“济南铁路局对施工文件、调度命令管理混乱,以文件代替临时限速命令极不严肃”等一系列问题。
  据介绍,济南铁路局4月23日印发了《关于实行胶济线施工调整列车运行图的通知》,其中含对该路段限速80公里的内容。这一重要文件距离实施时间28日零时仅有4天,却在局网上发布。对外局及相关单位以普通信件的方式车递,而且把北京机务段作为了抄送单位。
这一文件发布后,在没有确认有关单位是否收到的情况下,4月26日济南局又发布了一个调度命令,取消了多处限速命令,其中包括事故发生段。各相关单位根据4月26日的调度命令,修改了运行监控器数据,取消了限速条件。
  文件传递及调度命令传递混乱,给事故发生埋下了极大的隐患。危险步步紧逼,但错误仍在继续……
  济南局列车调度员在接到有关列车司机反映现场临时限速与运行监控器数据不符时,4月28日4时02分济南局补发了该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的调度命令,但该命令没有发给T195次机车乘务员,漏发了调度命令。而王村站值班员对最新临时限速命令未与T195次司机进行确认,也未认真执行车机联控。与此同时,机车乘务员没有认真瞭望,失去了防止事故的最后时机。
  一场特大事故就这样在错误不断累积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网友A:
整天在那条路线上跑,司机自己应该熟悉每段铁路的设计时速吧?!

网友B:
大晚上的谁看的清楚是哪里呢.主要是先取消限速了。然后要开始限速.取消的时候司机都知道了。但是又开始限速的时候司机根本不知道.可惜了那么多生命.基本还都是乘座卧铺的乘客.

网友C:
事故的发生,看似偶然,实际都是必然,比如上次铁水灌人事件,班组会本来在楼上,偏改在楼下开,本来应该是钢水专用起重机,却偏偏用普通起重机,本来不该在交接班是卸钢水,却偏偏要在交接班时卸。本来下落时,如果碰上左边的钉子,钢水往右倒就没事,偏偏碰上右边的钉子,钢水往左灌,正好灌进会议室,本来会议室的门应该关着,那样钢水就进不来了,偏偏那天门开着!!-------------最后事故原因是那个最后一个进会议室的责任!---------鉴于会议室的人全死了,就不再追究责任了,----------并封为烈士---------事情圆满解决。----------为事件圆满解决,---- -今天晚上,海滨大酒店举行表彰大会,表彰有功人员。

网友D:
火车司机上车前都会领到张IC卡,哪些路段要限速,速度多少等一些数据都在上面,关键还是看人。

网友C:
实际限速都不难,现在有GPS系统,又不贵,位置,移动速度都有显示,与实际限速要求结合起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关键是该杀哪一个的问题。

网友E:
我有一个好办法:火车司机全部聘用70岁以上的老奶奶,肯定就不用担心限速了。

网友F:
铁路部管理层都做些什么工作,难道这样和国际接轨吗

网友C:
实际限速都不难,现在有GPS系统,又不贵,位置,移动速度都有显示,与实际限速要求结合起来,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关键是现在该杀哪一个顶罪的问题。

网友G:
自动速度控制已经在铁路上实现,到什么地段,速度是多少,超速自动报警,提醒操作人减速,如果不减速,自控系统强行减速。

出事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将需要限制速度的指令输入到系统内部!

网友H:
关键还是在管理上,出事想起来了,没出事时干什么去了.

网友I:
自动速度控制已经在铁路上实现,到什么地段,速度是多少,超速自动报警,提醒操作人减速,如果不减速,自控系统强行减速。

出事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将需要限制速度的指令输入到系统内部!

说的对,听说以上功能早就实现了

网友J(2009-06-01):
整天在那条路线上跑,司机自己应该熟悉每段铁路的设计时速吧?!------事实上,当天全中国的铁路刚刚实现新一轮大提速,大家都是按照刚刚实行的铁路运行图执行运输任务,而且,在此次调图和大提速中,实现了近30年来首次允许机车司机跨局运行,这意味着T195的北京铁路局的机车司机室首次运行在此区段上,对相关路况不熟悉!(此前的T195次列车司机,从北京出发,行驶到德州就下车,换成济南局的司机继续驾乘)。从安全管理角度看,此次事故完全印证了所谓的“安全事故墨菲法则”

网友J:
此时过去一年了,到前几天才对相关人员实施司法调查。

该杀哪一个顶罪?------我看最该杀的是刘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