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C196MC中的PTS通讯使用

楼主(2008-04-30):
我现在用80c196mc的PTS模块编制串行输入、输出程序。3个问题:

1.PTS模块的SIO模块有2个控制块。我用c语言的数据结构定义PTSCB数据块,可不可以定义成一个数据结构?

2.PTSCB中的epareg、ptsvec1等的数据类型是不是定义为void型?

3.我编好程序执行后发现:原本p2.0作为发送数据口,一置低,就应该进入PTS中断。我单步执行程序发现,一执行enable();语句

  p2.0口自动置高。

很头痛上面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问题:在执行EPTS后,p2.0口状态由低变高。EPTS功能是将PSW.10位置1,即开PTS 中断。请教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