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计算机中已经安装的OPC服务器信息

楼主(2008-04-30):
在做OPC客户端时,想获取计算机中已经安装的OPC服务器的信息,把服务器名称显示在一个列表中。

建立连接时可以直接选取服务器就可以了。请问如何获取已安装的OPC服务器信息?谢谢

网友A:
看你用那种方式和服务器连接

网友B:
看OPC Common Specification

网友C(2008-06-05):
文档里有说明的呀!先看看吧

网友D:
OPCServer有方法可以使用,应该回枚举出所有的服务器

网友E:
如果用FameView,直接用内置的opc服务器测试工具就可以了,非常方便!杰控技术支持张文涛 010-51659018-818 qq:68058135

网友F:
可以用OPC Client直接连接,它会显示一个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