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流量变送器器##S7-200模拟输入如何接线?

楼主(2008-04-30):
压力变送器 S7-200模拟输入如何接线?

用S7-200 CPU224XP CN,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5——模拟量4输入,1输出。

流量传感器型号是 LWGYA10AA——其中LWGYA表示4—20mA两线制电流输出,远传变送型;10是公称通径;AA表示精度0.5级和宽量程涡轮。

不知道怎么连线。

把我了解的信息介绍一下——

流量传感器有4个电线接头——A+、B-,另外连个没有标记。
样本信息上说,LWGYA型涡轮流量变送器是再LWGY基本型涡轮流量传感器的基础上增加了24VDC供电,4—20mA两线制电流变送功能,特别适合于与显示仪、工控机、DCS等计算机控制系统配合使用。

对于PLC模拟量输入口,接线图上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是RA 、A+和A-

请问流量变送器的4个接线端子与模拟输入3个端子应该怎么连呢?

好像需要给流量计24VDC供电是吧?

那么,流量变送器、PLC模拟输入和24VDC电源三者之间英爱怎末连线呢?

盼望高手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A:
不太清楚,你可以查一下硬件手册应该有的

网友B:
传感器A+接24V电源+
PLC上RA和A+连接然后接传感器B—
PLC上A-接24V电源-

楼主:
谢谢“渐渐明白”的指导。

上面说的接法和我问得的那个压力变送器的接法一样的

请问——

1. 流量计上没有标记的那两个接线点不用吗?

2. 这个属于无源型号呢,还是有源信号?

网友C:
不用接线,属于无源信号,跟变送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