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与profibus网络怎样合并

楼主(2008-04-30):
设计院是这样要求的:一个原有的Modbus网络组成的PLC1系统,一个原有的Profibus网络组成的PLC2系统,把这两个网络合后并后,统一通过Profibus网络连接到Wincc,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那你在MODBUS网PLC1处再加一个PROFIBUS的通信模块了.

网友B:
加一个网关,PROFIBUS从转MODBUS主。

网友C:
将modbus的网络加一个网关转换成probus的然后再与profibus的网络相接就可以了、

网友D:
是的,加个网关,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E:
将modbus的网络加一个网关转换成probus的然后再与profibus的网络相接就可以了,对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