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不接收

楼主(2008-04-30):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inx As Byte
Sele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inx = MSComm1.Input
Text2.Text = Hex(inx)
MSComm1.InBufferCunt = 0
End Selet
End Sub

求大虾看一下,为申么不能接收

网友A:
可能原因:

1. 你发送的modbus数据请求帧本身是错的,当然无回发的数据了.建议找一个modbus工具,用你的程序监测一下,看接收是否正确收到字符.

2. 很多年不用Mscomm,给我的感觉,你的接收程序好像有问题,肯能回落掉接收字符,从网上搜索一下Mscomm的用法或看VB帮助,说的很清楚.

网友B(2008-05-30):
我建议使用Modbus调试软件进行调试,然后判断是不是你软件问题

http://hi.baidu.com/thinksoft

最专业的modbus软件,比以前的modbus调试精灵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