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30):
某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有三个引线端子,其中一个是串了一常开触点,型号为LX1FL220。但是线圈本体上还附带常闭触点,不知道内部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没见过,见过三个端子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分别在上下各一个端子而已

网友B:
线圈上还有常闭触点?没见过!

楼主:
是个洋货,也有带整流器的直流线圈的交流接触器。

网友C:
不太清楚。。。。。.....

网友D:
有图片给大家看看吗??

网友E:
估计是220/380双电压工作的接触器

网友F:
没见过,知道的说下

网友G:
呵呵,楼主给大家讲讲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H:
线圈上还有常闭触点?没见过!知道的说下

网友I:
都说得不对,不要想得太复杂了,只不过是线圈的其中一端引出两个接线端了而已!目的是方便接线(可左右接或左上右下接).

网友J:
这种接触器不过是将辅助触点的支架固定在线圈上,主触头支架动作时会给线圈上的辅助支架一个动作力,带动辅助触点转换工作状态,

楼主:
是用在风力发电机上的,主回路是个交流线圈的,而软起动的旁路接触器,既有直流线圈,又有交流线圈。

网友K(2008-06-29):
双片机说得对,我公司就是生产接触器的,线圈的其中一端引出两个接线端了而已!目的是方便接线(可左右接或左上右下接).

网友L:
有图片给大家看看   到底是什么作用?

网友M:
呵发上图片次次的,或者说下具体生产的产品接线的标号?

网友M:
好象看型号是施耐德的产品呵

网友N:
是的那不是常闭触点。只是为了方便接线,西门子的都这样。

网友O:
这个常闭触点,应该是直流操作的功率转换开关.从产品的图片可以判断.

图片连接http://www.grainger.com.cn/chn/getBrandDetails.aspx?item_id=55044&brand_id=49&brandname=&cindexs1=&category_id=7928&cfamily=&family=for&SKU_1F5180.htm

网友P:
应该是无源自锁用的线圈。

网友Q:
没用过这样的接触器,楼主发张照片开开眼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没用过这样的接触器,楼主发张照片开开眼啊.

网友S:
有谁知道ABB AF300-30-11内置电路板的工作原理,能不能退出风置电路板直接使用,

网友S:
我的邮箱是CYS266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