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30):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要保持引风机保持不断运行,打算用两台变频器(一台备用),请问怎么使两台变频器顺利切换

网友A:
不太可能 一点都不断

楼主:
x谢谢你,变频器是不是可以自动检测电机断电后的转速啊

网友B:
如果变频器的电断了,就不会对电机进行检测。只有在变频器的电没断的情况下才可能对电机转速进行跟踪。

楼主:
n那么变频器断电后2到三秒启动备用变频器,备用变频器是否能自动跟踪电机转速而给出相应的频率呢?

网友B:
也不大可能,因为备用变频器上电后要进行自检,这个过程不同品牌的变频器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几秒到十几秒。

网友C:
直流调速器,变频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