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

楼主(2008-04-30):
刚刚突然想起星三角启动一般是多大的电机开始使用!
谢谢大家先

网友:
看情况。。大部分来说。我这里都是在10kw以上才开始用。。

网友A:
好象5KW以上才需要

网友A:
1.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且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才能采用星三角启动方法;
2.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
3.因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 ,但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他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还的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我记忆中)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星三角启动。一家之言,姑且听之.
本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需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机从11KW开始就有需要的,如风机、在启动时11KW电流在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热继电器配大了又起不了保护电机的作用,所以建议用降压启动。而在一些启动负荷较小的电机上,由于电机到达恒速时间短,启动时电流冲击影响较小,所以在30KW左右的电机,选用1.5倍额定电流的断路器直接启动,长期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搜来的》

网友B: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变压器容量了

网友A:
我的论点改一下:5KW以下不需要,5-11KW看负载情况,11KW以上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论点改一下:5KW以下不需要,5-11KW看负载情况,11KW以上需要;

 同意!

网友B:
我们公司一台双速电机47/67,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