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三相四线电度表还是三相三线电度表

楼主(2008-04-30):
我单位一台大型设备,电源进线是三相四线,其负载大部分是电动机负载,但控制电源、照明灯是单相220V,三相电流基本上平衡。请问网上的高人:⑴、我该选三相四线电度表还是三相三线电度表?(我认为该选三相四线电度表)⑵、如果是选用三相三线电度表,其电能与前者差距大不大?⑶、如果控制电源接B相,三相三线电度表电流线圈接A、C两相互感器,将三相四线电度表和三相三线电度表接在同一台设备上(二者的电流线圈串联在同相互感器二次级),电度数是三相四线电度表的大还是三相三线电度表大?
----------------------------------------------

网友A:
我想供电局不会给你用三相三线的电度表吧?

网友B(2014-09-07):
三相四线电度表计量准确一些,对于个体和电力公司来说认可度高。

网友C(2014-11-14):
应该选三相四线的电度表计量

网友D:
         这要根据你的具体目的来选~首先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选,等看完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 你应该就知道怎么选了~首先第二,三相三线电能表互感器接在A、C适于测量380V且均衡的电路,对于不均衡电路,特别是负载加在B端的话~容易造成计量不准确,三相四线220/380均衡与不均衡都可以准确测量。对于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已经回答了关键看你的电路均衡不均衡~

                                              有大神也请纠错,勿喷~

网友E:
必须三相四线接!!!

网友F:
用三相四线表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