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回路

楼主(2008-04-30):
有A,B2个出入口,通道长度也就5米,进出的检测可以通过红外线或超声波等限位,然后由触点输出,车从A口进的时候主接触器动作,B口出的时候接触器停,反之从B口进的时候主接触器动作,A口出的时候接触器停,请教如何通过继电回路来实现上述功能?谢谢!!!!!!!!!!!

网友A:
你的过红外线或超声波如果能检测出进出的状态就很简单,否则难啊!就算PLC也难!QQ838947895

网友B:
最好是自己模拟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