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请教个电机倒项的问题,谢

楼主(2008-04-30):
请问,如果把U1V1W1当成U2V2W2接了,电机用星三角启动,会有什么后果?谢谢指教!

网友A:
只要U1-U2,V1-V2。W1-W2,电机就反向了。

网友B:
没有什么后果!电机一样的启动(接线方式不错)!

网友C:
电机的出线

只要在同一组内头可以是尾,尾也可以是头

没有影响   一样用  支持2楼的

网友D:
没什么大不了的。启动是没什么影响的。只是它的反向和接线法式不同,

网友E:
没有影响,电机引出线的头尾是相对的

网友F:
没有影响

网友G:
没有影响的,支持2楼的

网友H:
只要首尾端不混,问题不大.

网友I:
真的没接过,不过估计应该没问题

网友J:
没有影响的,......

网友K:
如果是普通单速电机是无所谓,如果是另外一种双速电机的话,这可是第二个速度啦!!!!

网友L(2008-07-16):
双速电机有星三角启动么?????

网友M:
没有影响。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N:
   “U1V1W1当成U2V2W2接了”

1、电机的转向与相序相同;

2、即U1V1W1原来接的是L1L2L3,转向是L1-L2-L3,即U1-V1-W1;

3、U2V2W2也接的是L1L2L3,转向是L1-L2-L3,即U2-V2-W3;

4、 即U1-V1-W1与U2-V2-W3转向相同!

网友O:
没有影响,可以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