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有人能做到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吗?

楼主(2008-04-30):
有人能做到吗?用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灯泡一闪一闪的,可以吗?

网友A:
 我就能啊,把 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串在它本身的长闭点上就行了

网友B:
哦,你是要闪一秒,不闪一秒这样循环的么?

网友C:
这个问题刚讨论过,又老调重弹,只好重复说 吧

用一个普通的接通定时器其实做不到一闪一闪,至多只能做到一灭一灭式的;

网友D:
老掉牙的问题.

http://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A270-C2FF3689BA4E

网友E:
用一个普通的接通定时器其实做不到一闪一闪,至多只能做到一灭一灭式的;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F:
这个和时间继电器的工作模式相关,可以通过设置工作方式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刚讨论过,又老调重弹,只好重复说 吧

用一个普通的接通定时器其实做不到一闪一闪,至多只能做到一灭一灭式的;

 哈哈 我不知道一闪一闪和一灭一灭有什么区别,我认为不是持续的亮和不是持续的灭二者都是闪

网友G:
请问做这个电路有什么意义.许三多教导我们:做人就是要好好活,好好活就是有意义

网友C:
探讨是有益的,多多交流有利于进步

网友C:
为什么我要强调“一灭一灭”呢,因为如果是PLC,由于动作太快你就根本就看不到“灭”的过程,

但机械的定时继电器可能机械动作慢的原因可能看到“灭”的过程,但持续时间一定很短,所以

就要强调区别;

网友H:
有一种时间继电器有二个时间设置电位器的,一个控制通的时间,一个控制断的时间.具体的型号我也忘记了.

网友C:
如果有两位延时:即可接通延时又能断开延时的继电器 就能实现楼主的欲望

网友I:
1、把你的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常闭触点与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串联,接入电源;

2、用你的时间继电器的另一个延时断开常闭触点控制一个灯;

3、如果时间调到延时2秒,那么你的灯每亮2秒灭一下;

4、如果用你的时间继电器的延时闭合常开触点控制一个灯,那么你的灯每2秒亮一下;

网友I:
用的时间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

网友J:
刘工说的对   时间继电器的电源串在它本身的长闭点上就行

网友C:
方法早就说过了,都知道,主要问题就是 灭的时间或亮的时间太短。

网友K:
实现一次容易,关键要复位

网友L:
学习  时间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 闪灭间隔有限制么

网友M:
画了个仅供玩玩,没有实际意义的图(普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N:
有那么复杂么?呵呵这个小问题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O:
没有那么复杂,现在有的时间继电器具有两个设定时间(分别控制接点的通与断的时间),只要继电器线圈通电,接点就会按这两个设定时间动作。

网友O:
补充一句,这种继电器我这儿目前正在使用,不错。

网友P:
现在有的时间继电器具有两个设定时间(分别控制接点的通与断的时间)

网友Q:
只要用循环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R:
刘志斌 刘工好样的,说的很具体很全面。

不愧是工控精英!

我看过很多关于刘工的贴子,说的真的很好!

刘工加油!

小弟学习中!

网友S(2008-07-16):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T: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工控电工 26楼 回复时间:2008-5-6 19:23:05 现在有的时间继电器具有两个设定时间(分别控制接点的通与断的时间)

网友U:
我也用过分开控制的时继,他可以分别控制打开和关闭的时间,好像是台湾产的

网友V:
DH48S-S    220V      0-999S随意调

网友W:
引用 网友V:
DH48S-S    220V      0-999S随意调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