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A液位计的故障

楼主(2008-04-30):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雷达液位计有这样一个故障,有一个空罐上面安装了雷达液位计.现场量程已经调整过了.中控室也调过了,为什么在没有液位情况下,会有液位显示!

网友A:
测量电流信号,电流4mA就不是仪表问题,否则雷达料位计安装或调整错误

网友B:
是否按说明书的要求安装检查一下,还可咨询厂家.

网友C:
是不是死区没有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