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发明先进仪器没有插座也能轻松充电

楼主(2008-04-30):
有一家美国公司发明了一种先进的仪器,可以让你的MP3或者手机不再需要插头就能充电。这种仪器是一个无线电系统,可以通过空气传输电力。只要在你的小电器上装上一个小小的接受器,系统就会自动在1米左右的范围内搜索到电源,从而实现远程充电。

网友A:
真的吗,骗人的吧,那还不把人电着啊。

网友B:
我听说有这种技术!!是真的吗??真的有实际运用吗??

网友C:
我见过一种胡须刀放在一个座上自己充电的非接触式的。

网友D:
骗人的吧,“系统就会自动在1米左右的范围内搜索到电源,从而实现远程充电”,一米内放电?

网友E:
    不骗人,有充电插座利用高频传送原理.

网友F:
那充电不是不用花钱了吗?国家也不能让推广啊,哈哈

网友G:
应该不大可能吧!!!

网友H(2008-07-16):
太阳能的还差不多!!!!!!!!!!

网友I:
其实就是收音机的原理拉,不过就是功率大一点而已!

网友J:
那电磁蝠射大到什么程序啊

网友K:
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L:
是否是谣传,电磁辐射怎解决!!!!!!关注中。。。。。。。。。

网友M:
这个东西国产的应该有了,大家在网上搜一下就行了/。不过功率做不很大,距离也不止是一米,如果是一米还不如直接插上呢,也不差那一米的线

网友N:
无线电技术呀,以后实现无线用电了,不过电子辐射是个大问题